SW工程图斜边交点的尺寸如何标注?

楼主(2017-09-01):
如图所示,求大神指教!

楼主:
红圈标出的地方,我研究了很久,应该不是画的草图。

网友A:
选择两条直线,再点草图工具上的“点”,即可生成虚拟交点。

网友(点评):
这是2014版之前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择两条直线,再点草图工具上的“点”,即可生成虚拟交点。

网友(点评):
搞笑来的

网友:
大神真多,学习了

网友:
右键交点的第一条线,点查找交点,  再点第二条线 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择两条直线,再点草图工具上的“点”,即可生成虚拟交点。

试了试确实可以,谢谢了

网友B:
R20应该标注圆弧上,你那个位置标的很不舒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20应该标注圆弧上,你那个位置标的很不舒服

只是说明如何找虚拟交点,和标什么圆弧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搞笑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说明如何找虚拟交点,和标什么圆弧有什么关系呢?

大帅 莫理 嘴炮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