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工艺卡片显示系统供应商

楼主(2017-09-01):
寻求那种在流水线上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显示器,显示工艺卡片的工艺卡片显示系统。

网友A:
你说的其实就是MES系统,如果要上可以联我LWMXX@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其实就是MES系统,如果要上可以联我

不需要那么复杂,只要能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B:
我们在做工厂信息化这一块,从硬件制作,软件的开发,数据采集,上传数据库,信息分析等等吧,你的工艺卡的显示系统,无非就是工艺卡的数据上传到数据库,然后在调取比较简单。
图片是我们开发的设备的刷卡上岗,日计划无纸化显示,产量及效率统计,异常报警等。
感兴趣可与我联系 QQ 111930976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在做工厂信息化这一块,从硬件制作,软件的开发,数据采集,上传数据库,信息分析等等吧,你的工艺卡的 ...

没有偷懒的余地了

网友:
搞个 国产PAD ,编辑几个图片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