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圈如何装配

楼主(2017-09-01):
请教各位大神,如何将密封圈与产品装配配合起来?

网友A:
在端盖上画草图圆轨迹线与密封圈草图重合

网友B:
左图上不是有密封圈的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图上不是有密封圈的槽嘛

有槽,可是就是配合不起来,新手,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端盖上画草图圆轨迹线与密封圈草图重合

我是新手,能不能再详细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
密封圈是旋转体,是有旋转轴的。
在视图中显示临时轴,把密封圈的草图设为显示,把密封圈的旋转轴与法兰的临时轴作重合配合,把密封圈与密封槽的底作相切配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能不能再详细说一下,谢谢了

你在O型圈零件图内画一个圆形草图,再在端盖安装位置上画一个同样的圆形草图,两草图采用配合同心或重合

网友C:
打开O型圈的零件图(切记是零件图,不是你当前的装配图),插入轴向的“基准轴”。返回到装配图。1.将刚才你建的基准轴和管板的一个周向面配合,同心。2.选择O型圈的面,与你要接触的面配合,相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O型圈零件图内画一个圆形草图,再在端盖安装位置上画一个同样的圆形草图,两草图采用配合同心或重合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O型圈的零件图(切记是零件图,不是你当前的装配图),插入轴向的“基准轴”。返回到装配图。1.将刚才 ...

网友:
同心及平行相距

网友:
楼主的提问不太清楚,我以为是实物装配,原理是数模装配,这太简单了,你两个零件同心装配即可

网友:
同心,相切看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