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头合金顶针裂纹

楼主(2017-09-01):
如图片!铜焊后如何避免产生裂纹?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怎么传不了图片??

可以上传的 不行的话你联系左侧在线客服 或直接添加管理员qq 2083761232

楼主:
试了三次!己经干废了三件了。

网友A:
打个坡口试试

网友B:
长时间保温,,,,,,

网友:
应该是焊药或焊条的问题

网友C:
冷却太快,保温处理。

网友:
焊层太厚,长时保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冷却太快,保温处理。

还有个问题,合金的孔与本体的配合有多大间隙?

网友C:
另外,磨的时候是用的什么工艺,什么参数?

网友:
膨胀系数相差很大,焊后冷却过程中会出现很大的应力

楼主:
冷间隙0.2吧!用银基钎焊不知会不会好点?好象熔点要低个二三百度.,内应力应该要小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磨的时候是用的什么工艺,什么参数?

常规外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个坡口试试

那个地方打破口?如何打?有图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时间保温,,,,,,

焊后丢到加热至八百度左右保温箱头随炉冷却?然后三百度左右保温吗

网友(点评):
800,铜焊剂没事吧。

网友(点评):
有类似案例,焊完650-700度保温3小时,随炉冷却。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后丢到加热至八百度左右保温箱头随炉冷却?然后三百度左右保温吗

热应力集中照成顶针合金部位开裂

网友:
就这么大的吗?还有更大的吗 合金顶尖

网友:
合金锥边缘避开接缝位置

网友:
到原来工厂那焊刀头的,很简单,只是上药前反复把刀体加热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