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与钢板之间的摩擦系数是多少?

楼主(2017-09-01):
和粗糙度是不是有关,加工的花纹什么的,还有热处理方式?

网友:
你看看附件吧

网友:
我靠,要钱。。。我截个图吧。。。。

网友:
一般都按0.15计算吧

网友:
花纹会增加摩擦阻力的

网友A:
粗糙度到一定程度会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糙度到一定程度会有关。

比如说3.2,12.5的粗糙度会影响很大么

网友(2021-12-30):
和粗糙度是不是有关,

零件之间的粗糙度对摩擦力影响,该是最大。
再则润滑影响,再次是摩擦副材质。

加工的花纹什么的,还有热处理方式?

花纹算是增大粗糙度的一种形式。
热处理增加的是强度、硬度、耐磨性,
可增加粗糙度维持时间的一种方式,该算间接影响。

回归主题,钢板要区分软钢、高碳钢、合金钢,
按着相关资料选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