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油缸1秒伸缩4次能否达到要求?

楼主(2017-09-01):
现设计一伸缩机构,推力1000KG,要求1秒伸缩4次,行程40MM,

现思路:1;用曲轴连杆设计,可是这对加工,对材料的要求很高,

    2:用液压油缸,1秒内伸缩4次能否满足设计要求

请大家谈谈第 二个思路可行不,先谢谢了,

网友:
估计油缸比较难,相应速度没有那么快。

网友:
用液压缸够呛,用气缸怎么样?倍力气缸组合

网友(点评):
气缸能推动一吨种,一秒还能做4次吗?

网友(点评):
油缸,气缸都达不到这个速度

网友(点评):
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你百度一下倍力气缸就知道能不能达到1吨的力量了

网友:
有个视频,数控折弯铁丝的,油缸速度很快

网友:
提高响应速度有两个办法,增大管径,提高压力

网友:
感觉油压够呛,机械4次/秒,240每分,加上减速比10左右,应该可以

网友:
参照冲床,好像液压冲床都没见到速度快的

网友A:
这个伺服液压缸可以办到,之前我做震动试验设备时研究过了

网友:
油缸没问题。
我们单位做的模拟地震台,工作频率0~50Hz,行程150mm。

网友(点评):
可以同时满足最高频率和最大行程吗?

网友(点评):
同问?150mm能达到50HZ?

网友:
我还是不太相信,咋整?

网友:
曲轴吧,加个飞轮,妥妥的。
液压缸还真没见过。

网友:
一吨40mm行程,是台很小的冲床。冲床是冲击力,估计楼主要的是恒定力吧?需要适当加大冲床。
4赫兹已经超过了常用的液压系统,你可以联系油研的销售工程师,看看他们能否给出合适的换向阀。
高速液压系统,20赫兹已经是成熟的应用。冲次1200的大吨位液压冲床。当然价格昂贵。
至于上面有同学提到的50赫兹,我头次听到。希望在允许的情况下,能做些更多的介绍。

网友:
液压缸不可能是空载吧?空载也许做得到,如加上某一定重量的负载就难了,因为液压缸在行程死点又需快速动作其反向惯量就变得很巨大!另外液压油也是有粘度的,要在油路元件(尤其方向阀)如此快速作动是有困难的,另外油温的散热也是问题

网友:
参考冲床结构吧

网友B:
ABS工作时一秒点刹6次

网友C:
伺服油缸应该可以,普通的不行,可以参考一下作动器油缸。

网友:
可以。可靠性需要验证

网友D:
楼主要求的是速度和频率,这不是液压的特长,因此建议采用机械装置比较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求的是速度和频率,这不是液压的特长,因此建议采用机械装置比较可靠。

说的有道理

网友:
有道理3

网友(2017-12-09):
系统里安装蓄能器,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伺服油缸应该可以,普通的不行,可以参考一下作动器油缸。

作动器油缸有结构图吗

网友(2018-01-15):
感觉自己做比较难,还是用机械结构可行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ABS工作时一秒点刹6次

你要看行程。。。

网友(2018-06-01):
理论可以达到,但是散热是大问题,而且寿命比曲轴凸轮机构要短太多。设计寿命内的全维护成本肯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ABS工作时一秒点刹6次

ABS间隙很小的,行程更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伺服液压缸可以办到,之前我做震动试验设备时研究过了

确实可以,但是成本太高了。

网友:
这个液压伺服缸可以做到,但是你这个系统用机械的机构最好,价格比较实惠而且后期维护各方面都简单,液压价格会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