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工程图与零件连接

楼主(2017-09-01):
能批量连接吗

网友:
打包替换不能用吗?

网友:
批量连接是什么意思,请问你如何操作的,导致批量不能连接,才会产生要批量再重新连接上的想法。

网友:
打包就好了吧

网友:
出完图后又都改名称了?啧啧!

网友:
如果一开始是连接好的,只要名称相同,放在同一个文件夹里就可以直接连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