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简单的纯气动原理图,请大侠指点,看是否存在问题。

楼主(2017-09-01):
背景:
给朋友做一个切产品浇口的小治具,要求双手操作、断气保护(安全考虑),本人对电控、甚至安装调试都不甚了解(惭愧),固用这个纯气动的回路来完成整个控制。
问题:
1、如图,要实现的动作是2个按钮同时按下,气缸下压,当碰到手柄阀时,气缸复位,完成一次往复运动,可行否?

2、气缸选择双作用力双杆带缓冲气缸,是否可以通过调节手柄阀的输入位置直接用普通双作用力气缸来替代?

3、气缸下压切浇口在设计时候应该注意什么(查阅手册,只有裁切钢板的说明)?
不吝赐教,谢谢。

补充内容 (2017-9-2 08:32):
补充:1、原理图上手动阀处有误,这条支路是常闭的;
         2、需要动作,双手同时按按钮阀后松开,气缸完成一次往复运动;

气动原理图

气动原理图

网友A:
通过调节手柄阀的输入位置直接用普通双作用力气缸来替代,这种方式不建议采用,这样会产生切手的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调节手柄阀的输入位置直接用普通双作用力气缸来替代,这种方式不建议采用,这样会产生切手的危险

大侠,我没有描述清楚,看图。

网友B:
1,按楼主要求这原理图就已经完全错了,三个手动阀串联还差不多。
2,我看还是不要。

网友C:
感觉原理上有问题。
双手按住手动阀,气缸下压。下压过程中碰到限位阀,手动阀还在供气,会发生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按楼主要求这原理图就已经完全错了,三个手动阀串联还差不多。
2,我看还是不要。

我没懂你的意思,三个串联怎么控制?请大侠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原理上有问题。
双手按住手动阀,气缸下压。下压过程中碰到限位阀,手动阀还在供气,会发生什么呢?

大侠说的是,我的想法是双手按一下按钮阀(随后就松开,手动阀复位),气缸下压,碰到手柄阀,然后气缸复位,这个动作通过调试来完成,是否可行?平时的电气控制由气缸感应开关给信号继电器控制电磁阀通断,这里我是想手柄阀是气缸的极限位,控制气缸的复位。

网友:
这个问搞电气的,很简单就搞定了。单纯从机械结构来讲,不好搞定!

网友D(2017-10-17):
用Festo的模拟软件模拟一下啊。
还没搞定吱声 ,我帮你模拟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Festo的模拟软件模拟一下啊。
还没搞定吱声 ,我帮你模拟下。

大侠如果方便,帮我模拟下,我查看了各元气件功能自己把自己说服了~气控阀有记忆功能,按下按钮则会一直通气直至另有信号输入(之前困扰问题的自我解答)。
治具正在制作,不知道是否ok。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侠如果方便,帮我模拟下,我查看了各元气件功能自己把自己说服了~气控阀有记忆功能,按下按钮则会一直 ...

可以啊,明天给你结果吧。
5点下班了。

网友D:
模拟了一下,图片《小夹具原图》,有下面的问题:

1、两个手动阀串联,保持输出状态,这时触发了短柄阀,三维五通阀也不会换向;
2、短柄阀是人控阀,建议换成机控阀。

改了原理图见附件。
只是建议啊,任何后果与本人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模拟了一下,图片《小夹具原图》,有下面的问题:

1、两个手动阀串联,保持输出状态,这时触发了短柄阀 ...

昨天出差未及时回复,感谢大侠,总归有预备方案了,嘿嘿纯气控的好少,也问了好多工程师,这个问题一直没得到肯定的答复,到时候调试结果出来,我告知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模拟了一下,图片《小夹具原图》,有下面的问题:

1、两个手动阀串联,保持输出状态,这时触发了短柄阀 ...

请问这个1.6是什么器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1.6是什么器件

双压阀,实现与门的逻辑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双压阀,实现与门的逻辑功能。

这个1.2阀是不是应该常闭?

网友(点评):
是常闭的,模拟伸出过程中。

网友D:
模拟中的截图,是常闭的。

网友F:
是我上面的阀中位弄错了

引用 网友D:
模拟中的截图,是常闭的。

我也去下载了一个你这个软件,请问我右边那个阀打开后上面的阀怎么不自己动?

网友:
你还是用电+气,控制吧,简单,快捷,选用三位五通中封型的电磁阀就可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去下载了一个你这个软件,请问我右边那个阀打开后上面的阀怎么不自己动?

三位五通2-4、3-5口的连线删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侠如果方便,帮我模拟下,我查看了各元气件功能自己把自己说服了~气控阀有记忆功能,按下按钮则会一直 ...

气动阀门带道具在切产品。这个气动阀门的行程不是可调的吗?预设行程距离,下面可以根据道具的宽度做一个垫子,然后切完了自动回位、这样一个周期就完成了。哪里来的复杂??另外在触发上面为什么要设计成手动的??根据产品的特性可以设计成距离触发开关/感应触发。压力触发。根据流速还可以设计延时触发。如果进料口是人工的,可以在产品的前端设计一个触发开关。反正这一类的东西设计好了以后肯定要全部封闭起来。不然很容易造成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