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解决让刀问题

楼主(2017-09-01):
       此零件材料:6061.总厚度75,立铣刀光刀时两刀完成。由于让刀在38处产生接刀痕。各位大侠,有什么高招吗?不胜感谢。

网友:
没看见图啊,出现让刀的原因有很多种,机床的问题,加工工艺的问题

网友:
只能长刀具了。

网友:
二刀完成怎么也避免不了,只是明显程度而已

网友:
按道理,你不应该发这版面。
另,信息太少,无法判断。

网友:
可以留点余量,最后再精铣一遍。

网友:
这就到了看手艺的时候了,别说工具不好使

网友:
刀刃多长,会不会要避空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