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圆角滚压工艺指导书

楼主(2017-09-02):
请大神分下下,滚压技术。多些大神!

网友A:
能不能说清楚一点,滚压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说清楚一点,滚压成型

是的    轴颈圆角滚压成型

网友B:
金属灯罩基本上都滚压完成。搜这方面也许会有很多实用技术

网友(点评):
滚压和旋压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灯罩基本上都滚压完成。搜这方面也许会有很多实用技术

师傅我想知道汽车零部件  曲轴上的

网友C:
滚压加工是将高硬度且光滑的滚柱与金属表面滚压接触,使其表面层发生局部微量的塑性变形后得到改善表面粗糙度的塑性加工法的一种。你确定是滚压吗?您要大概给一个简图,滚压和旋压的核心在于工艺,很多工艺都是自己实践出来的,这方面的理论指导知识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滚压加工是将高硬度且光滑的滚柱与金属表面滚压接触,使其表面层发生局部微量的塑性变形后得到改善表面粗糙 ...

这个示意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示意图

如果是冷滚压,看变形量,需要的力还是比较大。制作一个旋轮刀具,可以用车床先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