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用应力表格中的3列分别指什么?

楼主(2017-09-02):
(图片)

网友:
无厘头。猜一下应该是三种不同的热处理状态之类,下面大家再继续。

网友:
我认为应该考虑这个表格出自哪里,具体分析。一般材料是分级的,分为Ⅰ,Ⅱ,Ⅲ级。所以应该是不同等级对应的许用应力。

网友(点评):
对的。锻件都是分级的。板材也是吧。

网友:
也可能是载荷性质不同,而许用应力不一样。

网友:
一般表格的下方或者开头会有字母表示意思的注解,楼主可以找找看的

网友(2017-10-09):
请问这个表出自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