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原理中传动角的计算问题

楼主(2017-09-02):
一级剪式升降机构,给滑轮一个水平的推力,如何计算传动角,这个受力分析我有点乱,请教各路大神

网友A:
你要分析受力还是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分析受力还是传动。

分析受力 ,传动角是从动件受力方向与速度方向所成锐角的余角,所以这里是要分析受力

网友B:
象你这样连接非常牢固了,怎么实现升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象你这样连接非常牢固了,怎么实现升降啊?

推其中一个滑块,另一个滑块也是往相同的方向运动,最上面那根杆就实现了升降

网友(点评):
中心点要开滑才行啊,可你那个是铰链轴结构。

楼主:
引用 楼主:
推其中一个滑块,另一个滑块也是往相同的方向运动,最上面那根杆就实现了升降

中间转动啊,你看看现在的剪叉升降机都是这种结构,只不过动力的地方不一样罢了

网友(2017-12-10):
传动角就是力和速度的夹角的余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