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板和冷板哪个承重大?

楼主(2017-09-02):
同样面积,同样厚度的不锈钢和冷板,哪种材料的承重力比较大

网友:
最大承载力是讲最大的可承载力,即结构(如小板凳、梁、柱等)破坏之前的最大的可承载力;
不同材料、不同支撑、不同受力方式的最大承载力的计算方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
从屈服强度上来说,不锈钢高于普通冷板。

网友:
看冷板的牌号啊

网友:
单说薄板承重都不行非“专业”问题

网友:
肯定是不锈钢了,它比碳钢的屈服强度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