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分享(二十四)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楼主(2017-09-02):
   带轮轴加工,硬车,热处理后单边留余量0.15mm,硬度HRC60左右,选用CBN刀片,加工时需要先加工两端顶尖孔,以顶尖孔为基准再加工其它尺寸,有几个跳动公差在0.02mm,不是很好控制,需要机床本身的刚性要好
图纸仅提供了一些和工艺相关的尺寸

一序:利用顶尖和中心架,加工外圆和内孔

二序:夹持已加工的外圆加工另一端的外圆和内孔

这个工件加工后的成品率不高,有超差的现象,不是很稳定,如何改进加工工艺,提高工作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网友A:
不就是那个装夹和图纸基准不统一的零件,我早就说了,你们和客户的方法都不行

网友:
可以考虑驱动顶尖嘛

网友B:
15的内孔表粗Ra1。6能达到吗?

网友C:
因为图纸尺寸不是很清晰,大致看了下。
楼主所要表达的意思应该是此硬轴外形的跳动与基准顶针面如何能保证0.02的跳动量对吧。
从图纸看,跳动基准对内孔未做要求,且外圆与内孔也未做同心度要求。我觉得是否可以先加工50.3外圆的部分,同时将顶针孔加工出来,然后掉头装夹采用50.3的外圆为精基准,保证大头外圆及顶针孔达到0.01的同心度。这样应该就能达到0.02的跳动量了。(此方法对机床及工装要求均很高,甚至有可能需要在做50.3的外圆时需要做一个端面基准面用以掉头装夹时大表校正)

网友D:
这货估计最后还得磨吧。

网友E:
这种零件的精度首先要设备精度好,然后工艺加工有排布的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那个装夹和图纸基准不统一的零件,我早就说了,你们和客户的方法都不行

这是另一个零件,不是一个公司的产品,有好的建议,帮忙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的内孔表粗Ra1。6能达到吗?

可以达到的,硬车的话,粗糙度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货估计最后还得磨吧。

硬车可以替代粗磨的,是否有精磨工序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图纸尺寸不是很清晰,大致看了下。
楼主所要表达的意思应该是此硬轴外形的跳动与基准顶针面如何能保证 ...

德国的进口夹具可以保证自身跳动精度0.01mm的,机床也需要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零件的精度首先要设备精度好,然后工艺加工有排布的合理

德国的机床,基本上精度不会有问题,工艺安排需要再仔细斟酌

网友:
我们作过增压器里边的小轴,结构类似,也是硬车,双刀架,要求比这个低多了,用的类似车轮毂的卡盘,你这个换了卡盘也难,圆度可能就要3微米,两个基准同轴度也超过1丝,要保证图纸要求有难度

网友F:
图看不清,找不到B基准在哪里?

网友F:
看到B基准了,我可能会先做大头,然后顶!d=====( ̄▽ ̄*)b好做小偷外园,再夹中间做小头内孔,就是不知道夹中间有定位面没有,这样可以减小零件长度导致的跳动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看不清,找不到B基准在哪里?

B基准在单独的一个放大图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B基准了,我可能会先做大头,然后顶!d=====( ̄▽ ̄*)b好做小偷外园,再夹中间做小头内孔,就是不知道 ...

两端的基准孔会有严格的加工要求

网友(2018-01-04):
好专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