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怎样验证棘轮是否配合好圆孔?

楼主(2017-09-02):
Solidworks 怎么给约束配合还是运动仿真验证? 有没有类似教程学习下啊
谢谢大家。

楼主:
齿轮转动 料带水平移动

楼主:
请高手给我的3D坐下配合!

网友A:
solidworks motion 运动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 motion 运动仿真?

你这个问号是啥意思哦  亲

网友:
根据节拍做个动画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直接运动仿真连续了

网友B:
齿轮中心做一个3d草图的轴线,孔做个轴线,重合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中心做一个3d草图的轴线,孔做个轴线,重合就好了。

不是你说的那样简单。
 这个问题我解决了,使用齿条/齿轮配合,给一个实际数据,就能保证齿轮转一个齿,上面的料带也走一个齿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