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圆柱上插入异型孔?

楼主(2017-09-02):
如图,如何在圆柱体上画异型孔,并且与现有上面两个孔成90度夹角呢?
哪位高人指教一下!

网友:
孔的定位方法非常非常多,可以用坐标定位,也可以用辅助草图来定位。
本帅推荐用编辑3D草图来定位。

网友(点评):
麻烦死了,还有加分的,真是矬子里拔将军

网友:
建立通过现有孔中心的基准平面是对的,然后以以平面作圆柱套的径向90度方向线,再以这线作路径基准面,作柱子后求差。

网友:
现有孔中心的基准平面

网友:
做个基准面,啥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点评):
复杂了啊

网友(点评):
做个基准,有多复杂?

网友(点评):
对不起,本帅前面说错了,基准面确实是最最最简便的方法,多少个孔也没问题。

网友:
我一般都是建一个与圆柱相切的基准面

网友:
建立基准面,拉伸切除

网友(点评):
入门基础

网友A:
三步驟

一. 做點記號

二. 靠近鉆孔點作孔

三. 對正

网友(点评):
默认垂直!

网友(点评):
默认垂直

网友:
3D草图定位是个好方法。

网友:
辅助基准面的建立!

网友:
在圆柱面上,切线方向做一个基准平面用来做孔的依附面了

网友:
怎么加工,怎么画图,是最保险的方法。

网友:
做基准面啊,再去材料

网友:
马克,学习以下,现在都是建立及基准面然后3D草图打孔。

网友:
宇宙立方不要只说风凉话,有什么好办法秀出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
感觉挺复杂的样子啊,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步驟

一. 做點記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