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台磨床用绝对值光栅尺,还是增量式光栅尺

楼主(2017-09-02):
请问论坛里的各位大佬,,我们公司生产类似机床,
发现所有进口机床都在用绝对值光栅尺,
这样机床精度都号称0.005mm以下有的0.002mm,有的0.001mm

请问我们是选用增量式光栅尺好,还是绝对值光栅尺?
我们现在选用的增量式光栅尺,重复精度在0.005-0.002mm
想让机床重复精度达到0.002mm左右

是不是选用增量式光栅尺或者绝对值光栅尺都是差不多

想让精度更高的时候,,再选用绝对值光栅尺?

楼主:
对了.我们现在是用PLC记录光栅尺位置..所以每次断电重开机床,,光栅尺的位置记录,还记着

网友:
磨床设备没必要用绝对值这类。

网友:
两者精度没什么区别的,只是计数形式不一样。

网友:
不管用什么样的光栅尺,都应该从设备成本上来考虑问题的

网友:
这种设备其实增量光栅尺就足够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佬

网友(2018-02-04):
跟系统关系啊。增量式一般用在PLC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