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结构合理吗

楼主(2017-09-03):
(图片)

网友:
感觉结构好啰嗦,且达不到设计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合适。

是哪里不合适?主要是结构空间限制,看有没有好的方法,用的是调心滚子轴承

网友B:
旋转部份的轴向只由右侧大卡板阻挡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转部份的轴向只由右侧大卡板阻挡能行吗?

结构上不允许,大卡板厚度20不能改动

网友:
中间的螺栓可以不用,包装那块锁的板,建议左边的加长

网友C:
轴承轴向有些过定位了

网友:
我不知道调心滚子轴承还能不能起调心作用?

网友D:
调心滚子轴承内外圈都压紧了,怎么达到调心的效果呢。

网友:
这个结构还有另外一端轴承,应该是浮动的。所以这个调心轴承完全定位没有关系。感觉整个设计太复杂,没有必要。比如轴承座的固定部分,用一个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分成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调心滚子轴承内外圈都压紧了,怎么达到调心的效果呢。

调心轴承是指轴承内外圈可以有角度方面的自由度,和内圈压没有压紧没有关系。

网友(2017-10-21):
好多不合理的地方,结构太过于复杂,轴承座不需要两个零件,还有密封的问题,三两句说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轴承轴向有些过定位了

过定位就是过定位,加个“有些"是什么意思?
单个轴承内外圈固定,就是”有些“过定位?哪本书上写的?求书名!

网友(2017-11-30):
引用 楼主:
结构上不允许,大卡板厚度20不能改动

两端密封的微量调心,个人感觉做的有点复杂了点,而且装配人员看到这结构估计很不高兴了。而且这结构对厚度公差可要控制好了,只能微量的调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