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法兰盖厚度的时候,失效形势是什么?

楼主(2017-09-03):
法兰与法兰盖通过螺栓连接,在计算法兰盖厚度的时候,失效形势是什么?是盖板被弄碎还是密封面破坏?还有螺栓被拉断。

网友:
http://vdisk.weibo.com/s/BR8k1kZvpyql5
《法兰连接设计计算手册》

网友:
通常密封等易失效,只是你这里载荷不清楚也就无法评价

网友:
腔体密封性的失效应该是个难题了

网友A:
应该是密封面破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密封面破坏吧

是金属密封面金属破坏,还是变形过大泄露呢??
从GB150的推导过程来看,没有用到弹性模量,我想是不是密封面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