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如何测试

楼主(2017-09-03):
如题,如何测试

网友:
《滚动轴承测试技术》

网友:
轴承一般不需要测试吧,拿来就用了

网友:
看情况。肯定要做实验的。少量不做。设计值肯定不准确。哪怕是轴承厂家也不会随便说保证没问题

网友:
是生产厂家测试?还是用户自己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