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机床三台尺寸不准,请问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7-09-03):
请问各位大佬,这样的机床,一批,有三台出现尺寸不准,

就是磨头往下走,光栅尺现实到10mm,实际尺寸却是9.98,或者9.99,有时候10.01。

同批次其他机床,就没有这种问题,磨头和光栅尺误差都只有±0.001mm,出厂标准也是±0.,就那三台,误差0.02mm,而且出现误差是随机的数值,有时候0.005mm,有时候0.01mm

我们怀疑可能主轴坏了有间隙,或者丝杆有间隙精度不对,

现在我们把精度对的机床上的,主轴,工作台,丝杆,减速器,都拆到精度有问题的机床上,误差还是存在,

请问会不会是导轨里有问题啊,🌚🌚🌚就剩导轨没换了,换导轨,就床身整个要报废了,😂😂

请问各位是不是换了导轨就会好了,😂😂😂

补充内容 (2017-9-29 12:33):
谢谢各位同行大哥出点子...我们问题已经找到了...我们把床身立架拆下来...发现装主轴的筒子的铸件...有很大的焊补,,,现在换了新的铸件就没有问题了..估计是焊补的地方..热胀冷缩导致主轴上下窜动精度不准..

网友A:
应该是丝杆的问题,丝杆的加工精度不好

网友(点评):
可是这里明显是闭环。

网友(点评):
是闭环就精度一定过关?

网友B:
有光栅尺出现这种情况,多半是爬行了,光栅数据调试问题。

网友C:
有可能是丝杠有间隙了,更改丝杠螺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光栅尺出现这种情况,多半是爬行了。

我第一感觉是光栅尺坏了,,换了光栅尺也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丝杠有间隙了,更改丝杠螺母即可

好的,我再试试,整套丝杆其实换过,T﹏T,没有改善

网友:
应该是调试参数的事,和丝杆等等没关系

网友D:
楼主,光栅尺显示尺寸是显示在哪里的?读数表头还是系统上?光栅尺信号用的差分电平还是TTL?
实际尺寸又是怎么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光栅尺显示尺寸是显示在哪里的?读数表头还是系统上?光栅尺信号用的差分电平还是TTL?
实际尺寸又 ...

在系统里,,plc控制的数控磨床,光栅尺是增量式的,分辨率0.001,重复精度小于0.003mm,

因为出现精度问题,所以在磨头上我们架设了数显千分表,检测机床空走的实际尺寸,

现在系统让磨头下降0.2mm,光栅尺现实,好了到0.2了,机器停,但千分表显示的实际尺寸会有偏差0.01-0.02,同一批其他机床偏差在0.001-0.002

就这三台有问题

网友(点评):
光栅尺和系统之间是闭环还是开环?按你的描述,是闭环才会有这样的毛病。诊断的话,断开闭环,拿到系统和光栅尺之间的数值偏差再定。另外,电机是伺服的话,判断刚性是否调够?

网友(点评):
我刚才问你的问题,光栅尺的信号电平是什么形式,你还没回答我。这个是一种原因。另外,同一批同种机床,对信号的影响不能视为一样的。

网友:
调试问题。主要看导轨压板这些地方

网友:
估计是丝杆的问题

网友E:
调参数试试反向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参数试试反向间隙。

就是,磨头往上走对不对,,,往上走,无论走多少次,都是准的,😂😂😂比如,

我先往下走,光栅尺显示10,实际磨头位置9.99,,我想,哎又有误差了,我就磨头往上走,

光栅尺显示19.009,我发现,千分表也显示19.009,把之前的误差都补偿回来了!

试了很多次,往下走光栅尺显示不准,,往上走,一点误差都没有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控制出问题了,我以前出现过情况,转速控制偏差了10多转

网友:
丝杆螺母和丝杆之间有背隙?好吧,我是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磨头往上走对不对,,,往上走,无论走多少次,都是准的,😂😂😂比如,

 ...

从这个描述来看,估计是丝杆的问题,包括丝杆和螺母的间隙,丝杆和固定座的间隙。
往上走,由于自重,下方的间隙始终为0,没有误差。
往下走,可能自重小于摩擦力,下方出现间隙,造成实际移动量偏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磨头往上走对不对,,,往上走,无论走多少次,都是准的,😂😂😂比如,

...

用激光干涉仪测试,然后在线数据补偿,行不行?

网友:
光栅尺和拖板不平行,查下导轨的平行度和拖板的直线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丝杆的问题,丝杆的加工精度不好

对的,丝杆配合有间隙,间隙上的空转造成的误差,机床上好像都是滚珠丝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的,丝杆配合有间隙,间隙上的空转造成的误差,机床上好像都是滚珠丝杆。

对 ,是滚珠丝杠和伺服电机也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2017-10-25):
新手学习多多指教

网友(2018-10-23):
这种闭环控制的不可以通过做镭射补偿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