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E700,驱动电机升降运行

楼主(2017-09-03):
       电机加减速机运行(一体的),额定电流为0.6A,功率为200W,传动结构是减速机带动链轮运动,其中负载在链条上。请问一下,电机运行过程中:起动-上升运行-停止,起动-下降-停止,起动-上升-停止,起动-下降运行-停止。整个运行是循环的,有多段频率控制的。
       查了一下,电机的频率可以50HZ、60HZ,现在技术员调为68HZ,电流波动很大,特别是起动-下降-停止,超过额定电流,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这样容易烧机的

网友A:
提升问题需要校核一哈  下落时候反拖功率,是不是需要加个制动电阻,别的方面暂时没想到

网友B:
短时间过流在一定范围是可以的,超速运行也要看你的具体工况

楼主:
如果把频率降低的话,速度低,转矩大,减速机的齿容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升问题需要校核一哈  下落时候反拖功率,是不是需要加个制动电阻,别的方面暂时没想到

目前是用光电传感器来检测的,就是说当负载快到底部了,先触发传感器,后变频器就把速度控制下来,直到负载安全降到底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时间过流在一定范围是可以的,超速运行也要看你的具体工况

短时间过流,主要体现在短距离上升,下降,比如说起动那一时间,停止那一时间

网友:
短时不超2倍,平均在额定内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把频率降低的话,速度低,转矩大,减速机的齿容易损坏

减速机的齿是否容易损坏和负载关系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把频率降低的话,速度低,转矩大,减速机的齿容易损坏

这一句说法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速机的齿是否容易损坏和负载关系比较大。

设计过的技术员说,负荷是没有问题的,最近电机没问题,倒是减速机一直被打坏掉

打坏的齿轮

打坏的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句说法有问题

我不是学电的,所以也没弄明白,但是我查了一下资料和技术员说的,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楼主:
可以从这里看到传动方式,是通过电机带动减速机,转而带动链轮,链轮带支链条,链条带动导轨滑块的负载(平台装料)

网友:
那这说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