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动齿轮的电机扭矩如何计算?

楼主(2017-09-04):
      各位大神:求教齿轮齿条传动,带动齿轮的电机扭矩怎么计算?水平传动载重1000KG,速度60M/MIN;垂直传动载重600KG,速度40M/MIN,用什么样的计算公式?最好能标出单位,谢谢!!

网友A:
楼主你的题目不完整,我假定你使用的是伺服或者步进电机,需要多大扭矩的关键还在启动时间。有了这个,才可以计算加速度,在忽略摩擦的情况下F=ma,这就是水平状态的启动力
如果是垂直状态,考虑坏的情况,也就是向上加速, F=mg + ma
这都是忽略摩擦的情况,算到这里,楼主应当知道后面怎么转换为扭矩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题目不完整,我假定你使用的是伺服或者步进电机,需要多大扭矩的关键还在启动时间。有了这个,才可 ...

水平和垂直的启动时间都为1秒,还求完整的计算公式,如果摩擦系数等,是否需要乘以一个安全系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水平和垂直的启动时间都为1秒,还求完整的计算公式,如果摩擦系数等,是否需要乘以一个安全系数?:handsh ...

先算水平的,假定
水平摩擦系数 u = 0.05(具体多少需要楼主自己查参数,假定一个数值只是为了计算方便)
负载质量 m = 1000kg
速度 v = 1m/s
加速度 a = v / t = 1 m/s2
正压力N = 1000 *9.8 = 9800N

F = ma + f = ma + uN = 1000 * 1 + 0.05 * 9800 = 1490 N

再算竖直的,假定

竖直摩擦系数 u = 0.05(具体多少需要楼主自己查参数,假定一个数值只是为了计算方便)
假定正压力N = 1000N (具体多少需要楼主评估,假定一个数值只是为了计算方便)
负载质量 m = 600kg
速度 v = 0.67 m/s
加速度 a = v / t = 0.67 m/s2

F = mg + ma + uN = 600 * 9.8 + 600 * 0.67 + 0.05 * 1000 = 6332 N

网友(点评):
层主有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算水平的,假定
水平摩擦系数 u = 0.05(具体多少需要楼主自己查参数,假定一个数值只是为了计算方便 ...

谢谢大神耐心教导,上述所算出的F值*齿轮半径,就是水平和垂直状态下,电机所要输出的扭矩?需要乘以1.5倍的安全系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耐心教导,上述所算出的F值*齿轮半径,就是水平和垂直状态下,电机所要输出的扭矩?需要乘以1.5 ...

机械设计计算要讲究有理有据,你可以说为了安全起见,摩擦系数取上限,加速时间取下限。但1.5的安全系数就是完全没有依据的东西,摆在桌面上就会成为被人挑战的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计算要讲究有理有据,你可以说为了安全起见,摩擦系数取上限,加速时间取下限。但1.5的安全系数 ...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