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旋转轴加工

楼主(2017-09-04):
如图所示,这样的旋转轴加工时需要做两端的中心孔吗?还是直接用三爪卡盘卡住一端加工?跪求

网友:
需要吧,精度要求挺高的。

网友(点评):
高个屁,那台阶轴是要磨床干的

网友:
0.5丝的跳动啊。。。。。

网友(点评):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自2024年5月起,我每天发贴。 请进入机械社区论坛后, 您在左上角搜索框中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

网友(点评):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网友:
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
就这个零件,用两顶针加工也行,用一顶一夹加工也行(俗称一刀落),甚至直接一头夹住一头悬空也没问题(直径比较大,而长度不怎么长)。再调头加工直径20,长度10的平底孔。选择哪种方法看你产品数量,工艺效率,质量要求等,具体决定。

网友A:
我觉得没必要,一夹一顶就可以,台阶处公差你得看看零件要求是车出来还是磨床干?个人觉得那是应该留余量给磨床干的。其他对于数控车来说没精度可言。这活都干不好洗洗回家睡吧。

网友:
{:soso__3110130392203091378_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没必要,一夹一顶就可以,台阶处公差你得看看零件要求是车出来还是磨床干?个人觉得那是应该留余量给 ...

最后一道都是磨床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