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成品怎么降底硬度不影响跳动

楼主(2017-09-04):
现在有一批直径15长240的电机轴。材料是Cr40 。数量有5000只。图纸要求硬度是HRC23-27。

热处理工艺 淬火 后 回火。

厂家回火的时候没注意,现在材料有一半的硬度是HRC25,有一半的硬度是HRC33。

产品已经做成半成品了。

请问大侠们,现在怎么处理好,是分把两种不同硬度挑出来,还是一起处理。采用什么工艺?

网友A:
加工的时候  这个硬度应该早就看出来了啊  33度  跟25度 加工 的铁屑都不一样  33度 很费刀了可以感觉到硬了   重新调质处理的话  两头的中心孔 得重新修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的时候  这个硬度应该早就看出来了啊  33度  跟25度 加工 的铁屑都不一样  33度 很费刀了可以感觉到硬 ...

中心孔还没有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心孔还没有打

那余量充足的啊   回炉调质呗  重新来

网友:
打硬度把HRC33挑出来,二次回火

网友(2017-11-18):
我想也是挑出来再回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