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阶梯轴承的实际安装误差

楼主(2017-09-04):
        两端都是这样,师傅说实际中安不了,因为不同零件存在误差。谁能解释下

网友:
“因为不同零件存在误差”,如果零件加工没有达到图纸要求,那就重做。如果零件的加工都符合图纸要求,就不存在误差问题,那就要调整零件的设计。

网友:
这个你要发工程图,看你的公差多少了

网友:
其实只要是加工和装配,就肯定会存在误差的。看你图示的设计,加工要求应该也不是特别高。
你师父的意思是零件的一致性不好,这个完全可以在机加工质检的时候杜绝的。当然这是假设轴承是标准的,采用基孔制的情况下。
也不可否认,轴承的内圈也有公差不统一的情况,这个时候需要考虑的就是分组装配法。公差略微有误差也不是不能用的,只要是随机误差,而不是人为误差,就一定没有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你们装配之前,有没有合理的检验,合理的分组。你的这个问题,,很可能就是一个千分尺加一个圆度表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网友A:
左边是卡簧吗?怎么套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是卡簧吗?怎么套进去

挡圈,不是有专门安装挡圈的工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