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控制问题求助

楼主(2017-09-04):
首先情况是这样:
1.我需要用一个气缸将工件(工件尺寸不固定)推到另一端可移动的挡板处夹紧,不需要太大的夹紧力,如何控制气缸将工件推到挡板处,推不动后,实现停止?
2.在气缸停止之后,挡板向后会移动一定的距离,如何让气缸同步移动,保持夹紧?

请大家解解惑,如果方案不可行,希望大家能提供更佳的方案。
如果有什么表达不清楚的,请大家提出来。
感谢!

网友A:
我觉得应该用单动引入型气缸。可以满足你需要的工况。

网友B:
我觉得可以试试弹簧或者 弹性胶桶,有一定的弹性推力,不知道你要夹紧到什么程度,能想到的只有这个了,

网友(点评):
用汽缸了 为什么还要用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用单动引入型气缸。可以满足你需要的工况。

这个和普通气缸区别不大呀,我主要是需要控制气缸的停止和移动,我看网上有人推荐继电器,感应压力来实现气缸的停止和给气。
具体的我还在看,不是特别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可以试试弹簧或者 弹性胶桶,有一定的弹性推力,不知道你要夹紧到什么程度,能想到的只有这个了,

我主要是考虑气缸如果不控制停止的话,会将我的工件夹变形,所以我希望气缸将工件在与挡板之间稍微夹紧之后,就停止。

网友C:
我有点没看懂,汽缸不都是推不动就停止的吗?你向后移只要行程够汽缸不是就接着向前推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和普通气缸区别不大呀,我主要是需要控制气缸的停止和移动,我看网上有人推荐继电器,感应压力来实现 ...

额,你那种情况推出去用弹簧不是正好,单动引入型气缸刚好啊。可能你还有别的情况我不了解,愚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有点没看懂,汽缸不都是推不动就停止的吗?你向后移只要行程够汽缸不是就接着向前推的吗?

如果要等到气缸推不动,或许楼主是担心他的工件会被气缸夹坏。如果气缸压力调的太小,速度就比较慢了,就没效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等到气缸推不动,或许楼主是担心他的工件会被气缸夹坏。如果气缸压力调的太小,速度就比较慢了,就 ...

对头对头。  所以我还得想办法分析我的工件能承受多大的力而不发生变形。

网友D:
一般气缸位置要么通过气缸自带可调位置传感器来决定停止或者直接顶到最大伸长量停下,这个都需要调试人员调试好位置的,所以只可以动一次,如果要实现像你说的那样,两次运动,要么用气路来控制电磁阀,要么就再加一个气缸,两个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气缸位置要么通过气缸自带可调位置传感器来决定停止或者直接顶到最大伸长量停下,这个都需要调试人员调 ...

那有没有什么传感器之类的可以实现这一信号控制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有没有什么传感器之类的可以实现这一信号控制呢。

你可以在第一次停止的的地方,加个延时开关,这个就相当于传感器,不过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弄两个气缸比较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在第一次停止的的地方,加个延时开关,这个就相当于传感器,不过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弄两个气 ...

或者不用延时开关,用个类似蘑菇头那样的气动开关也行,反正就是要增加气路,不过考虑到你要延时的,所以用延时开关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者不用延时开关,用个类似蘑菇头那样的气动开关也行,反正就是要增加气路,不过考虑到你要延时的,所以 ...

好的, 我去看看这个原理

网友E:
压力本身与速度没有直接关系,流量才是。所以说从气动原理上可以解决。压力调整到对工件没有影响。
气源->压力阀->储气罐->气缸

气缸选择小缸径。
行程不够考虑倍速机构。

网友E:
还有一点就是,气缸不是你想停就能停下来的,气路压力大,缸径往往显得小,等你感应到开关,电磁阀响应的时候,气缸就到头了..

网友:
两个气缸缸径一样  第一个气缸伸出推着工件前进到挡板时由第二个气缸顶着 ,两个气缸缸径一样力也一样 第一个气缸就停了  第二个气缸后退,第一个气缸也继续伸出,再加个调压阀 调节下压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考虑气缸如果不控制停止的话,会将我的工件夹变形,所以我希望气缸将工件在与挡板之间稍微夹紧之 ...

挡板上设置个限位,气动顶到位后压在硬限位上,保证不会压坏工件就可以了。

网友:
单个气缸是不能靠气压控制停在中间位置的

网友:
气缸限位。在杠头处增加弹簧或者液压顶紧。

网友:
考虑压力反馈开关,三位五通阀,或者用调压阀,压力到一定值停住,关键精度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压力本身与速度没有直接关系,流量才是。所以说从气动原理上可以解决。压力调整到对工件没有影响。
气源-> ...

感谢指教!这个我会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点就是,气缸不是你想停就能停下来的,气路压力大,缸径往往显得小,等你感应到开关,电磁阀响应的时 ...

还有一个疑问,如楼上提到过,如果我现在用的气缸的推力,不会使得我的工件变形,那么是不是当气缸推不动时,就会停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疑问,如楼上提到过,如果我现在用的气缸的推力,不会使得我的工件变形,那么是不是当气缸推不动 ...

是的。

网友:
前端安个力学传感器?

网友:
用电磁阀啊,控制内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和普通气缸区别不大呀,我主要是需要控制气缸的停止和移动,我看网上有人推荐继电器,感应压力来实现 ...

选用三位五通中封电磁阀应该可以,但是由于气体的压缩,气缸中位有时候停不住。如果停一下,再盯紧的话,就应该加个传感器了。如果挡板移动的时间是确定的,可以通过控制电磁阀的动作延时,再次启动。

网友:
通过压力传感器来控制气缸的运动,先测试下工件变形的受力大小,然后选油缸后就可以算出压力大小。

网友:
压力传感器反馈压力信号,控制电磁阀开启或关闭,保证压力值

网友:
也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初步感觉你是想实现一个气缸,两次位移。推荐双行程气缸,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用伺服气缸,行程和夹紧都由气缸气压反馈和控制。不过伺服气缸价格有点贵!

网友:
气缸用弹簧推出的单动型气缸,那块可移动的挡板也用弹簧顶紧,计算好两个弹簧的应该可以实现楼主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