桁架机械手上的导轨板拼接不方便

楼主(2017-09-04):
各位大神:      桁架机械手上的导轨板拼接不方便!会影响桁架的运行,产生异响或磨损,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参考一下等离子切割机的导轨安装。

网友:
整根导轨有多长,这个拼接很正常,做整根成本肯定太大

网友:
上下两支导轨的接缝要错开,相互拼接的导轨最好有结构相互咬合

网友:
这个要请教装配的高手了

网友:
做斜面或者倒角处理

网友:
主要的两个衔接面的精度一定要保证了,其它的都好说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
这种是什么导轨啊,从来没接触过,图上不是安装基面吗,是导轨?求型号。

网友(2022-05-23):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解决办法是什么呢- M. U7 B9 O, J. e

网友:
这种问题甩给外协厂,他们会想办法

网友:
我们做桁架机械手很少出现这问题,解决方法就是垫东西,把它垫平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