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求助:转动惯量的转换

楼主(2017-09-04):
问题如图片

  • · 基础|主题: 1, 订阅: 0

网友:
只要能量一样就可以了,E=Jw2或者E=mv2

网友:
好高深的样子,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A:
你大概是问试验台刹车片处的线速度与原机的刹车片处的线速度相同吧?那当然是选角速度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大概是问试验台刹车片处的线速度与原机的刹车片处的线速度相同吧?那当然是选角速度相同!

谢谢关注
如果选择角速度相同,因为摩擦半径与原机不同,则线速度低了,摩擦磨损就不一样了

网友:
当然最好与原机直径一样

网友B:
个人认为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应当没有楼主理解的这么简单,这个我后面讨论,首先假定楼主前面都是正确的,按照这个思路往下推倒

从楼主的描述看,应当是为了验证刹车片,为了保证实验工况反映真实情况,因此,有两点需要保证
1. 刹车片单位面积压力(接触面压强)
2. 线速度

由楼主给出的已知条件
s = 0.3倍 (以下简写为 s = 0.3,其他类同)
摩擦力 f = 0.3

得知
正压力 N = 0.3 (接触面压强不变)

由r = 0.5

得知  ω = 2 (线速度不变)
摩擦力矩 T = f * r = 0.15

当系统最终停止的时候,摩擦力矩做的功 W = 系统转动动能E
因此有
W = T * S      =      E = 1/2 Jω2

T *(ω *t) / 2 =  1/2 Jω2
J * ω = T *t
其中
ω =2
T = 0.15
则有 t / J = 2 / 0.15 = 40 / 3

这算是最终的推倒结果了

~~~~~~~~~~~~~~~~~~~~~~~~~~~~~~~~~~~~~~~~~~~~~~~~~~~~~~~~~~

这里再说一说前面留的扣子,半径缩小为一半以后,真的可以在理论上等效于原来直径的磨损吗?这个要画一个问号
另外,这里仅是理想工况,实际使用中轴承也存在摩擦力,系统的转动动能都在变化的时候,这个摩擦力对系统的影响也是变化了,但是这个影响在实验中并未体现

所以,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不再现原始工况?这样才能获取到尽可能真实的数据

网友:
有意思,关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应当没有楼主理解的这么简单,这个我后面讨论,首先假定楼主前面都是正确的 ...

因为原始工况尺寸太大,所以采用缩小的比例,这样可以用小的样块来做性能试验,以选定材质。
如果仅仅是刹车片面积缩小,那么转动惯量等比例缩小即可,角速度保持不变,制动时间、角减速度也相同。
如果在面积缩小的同时,摩擦半径也同时变小,如何确定 转动惯量,也就是如何确定角速度、制动时间(角减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原始工况尺寸太大,所以采用缩小的比例,这样可以用小的样块来做性能试验,以选定材质。
如果仅仅是 ...

我前面的回复,已经根据你提供的输入,把推倒结果写出来了。这个很容易

我个人比较怀疑的是:这个实验工况跟真实工况的差别,如果这个差别没有搞清楚,那这个实验就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