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链条松紧度的问题

楼主(2017-09-04):
请教大神,图1最上面的链条往左走向,有时太松,会卡住链条的跑道前端,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这个是设计缺陷,机械的入门知识,链条松边和紧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设计缺陷,机械的入门知识,链条松边和紧边

运行了有半年多了,这些天才出现这个问题,链条卡住后会把轴承拉坏,是链条不行了,还是有其它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B:
可以的话在这个地方加个托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话在这个地方加个托板。

这个相对还是紧的,有时比这还松,你说的方法,之前就是那样是平的,后我给切掉,加了个向下的斜的,运行一些时间就不行了,有时候就卡住了

网友C:
仔细观察一下,应该是电气停止时,主动轮/从动轮没有及时停止,找出原因最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观察一下,应该是电气停止时,主动轮/从动轮没有及时停止,找出原因最要紧。

运行过程中链条是松的,有一部分是紧的

网友:
可以调整中心距就调中心距,不行就加张紧轮,张紧轮不好加就要改结构。

网友:
运行一段时间链条肯定会松掉,要不定期的检查松紧度,进行适当张紧,链条不可能总是紧的

网友:
加导向托板

网友D:
加个行星轮吧。

网友:
实在解决不了,就加个托轮。至少不会卡住。

网友E:
结构轻易不要动,拆掉几节链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行星轮吧。

什么是行星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结构轻易不要动,拆掉几节链条吧

链条没法拆的

网友(点评):
不可能吧,除非铁索链啊

网友:
调两个轴的中心距,实在不行,可以增加一个涨紧轮

网友:
这是个什么机械?链条的油泥很重

网友:
你们设备是有多脏。。。安装以后阻力加大  有可能中心窜动了 ,在加上 内链板污泥实际接线偏差很大的

网友:
是链条磨损了,导致链条偏长,需要张紧轮张紧

网友:
加托板,而且定期张紧,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加个托板,链条太松了也不行,得要定期检查

网友:
非标链条,链条的节距不均匀,增加单边导向轮

网友:
二楼真相,改善的话试试加托班和护板吧,张紧再调调

网友:
机头机尾有没有张紧装置?

网友:
中心距估计是不能调节了,加个涨紧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