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机架用哪个材料好

楼主(2017-09-04):
大家设计设备时下机架用的是方管还是铝型材?哪个好?

网友:
承载较大的用方管焊接,轻载的用铝型材,当然轻载的也可以用方管。铝型材可能更改起来比较方便灵活一点吧

网友:
铝型材时间长不稳定

网友:
应使用要求而定

网友:
载重大的用方管焊接,型材搭架子会灵活很多,现场安装出问题还能拆卸。方管一定要考虑现场设备摆放位置以及和地面固定,要不现场配孔很麻烦。

网友:
通常用Q235A矩形管

网友:
方管的成本会比较低,还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