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轴承叫什么?

楼主(2017-09-04):
这个是叫关节轴承吗,还是什么,查了关节轴承的标准,和这个尺寸不一样啊

网友:
杆端关节轴承。

网友:
要么就是非标件。

网友A:
带悬吊式座外球面球轴承UCHA

网友:
看上面的型号然后百度

网友:
关节轴承,还有轴承上不是有型号吗?

网友:
带座外球面轴承

网友:
关节轴承  哈哈 我们有用  一般用在液压缸上的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悬吊式座外球面球轴承UCHA

谢谢啦,根据你的信息也查到相关标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