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齿轮加工求助

楼主(2017-09-04):
直入主题:先介绍一下:这是一个大齿轮,锻造毛坯然后加工两个断面和齿轮。中间连筋以及斜度的都是毛坯,也就是说241.3这个尺寸是加工和毛坯形成的尺寸。现在加工遇到困难,需要对齿轮进行整形。变形原因是切边是时候拉的太厉害往右。所以左边加工到241这个齿轮,但是周围一圈加工不到。所以针对四周齿轮部位进行整形做了红色部分工装。但是压的过程中,中间的连筋鼓起,然后压下去还有就是变形。再次求助社区的有经验前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上个图吧,附件要威望值,我们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吧,附件要威望值,我们不多啊

00

网友B:
这个尺寸不重要啊、

网友C:
毛胚本来就不均匀 有部分地方鼓起不是挺正常么。你左边工装压了 筋 ,右边怎么不给 筋 做支撑座

网友:
截面尽量左右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尺寸不重要啊、

因为是提交样品阶段所以尽量保证尺寸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毛胚本来就不均匀 有部分地方鼓起不是挺正常么。你左边工装压了 筋 ,右边怎么不给 筋 做支撑座

右边加上筋右侧面上会容易出现压痕

网友B:
这是偏心造成的。可以:1.补焊241处。2.重新加工芯部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偏心造成的。可以:1.补焊241处。2.重新加工芯部孔。

焊完回火再加工?

网友:
工差给的好大啊

网友:
一看到大齿轮,就想起我原来单位的5米滚齿机来。

网友:
你这截面不对称,不太好弄了

网友:
堆焊,退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