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落式装箱,什么材质抗疲劳性能好

楼主(2017-09-04):
跌落式装箱,撑箱导向挡片材料,请问什么材质的抗疲劳性能较好

网友A:
要看啥东西掉落了,我们工厂掉落的瓶胚,用的是304不锈钢的

网友B:
直接找做弹簧的按弹簧片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啥东西掉落了,我们工厂掉落的瓶胚,用的是304不锈钢的

我这个 是用pe袋包装后的粉料,基本和箱子大小相同 所以需要一定弯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找做弹簧的按弹簧片定做

我寻一下  试试 谢谢

网友C:
你这零件需承受冲机力,但受载不大,普通弹簧钢即可~

网友D:
跌落的是粉包?普通弹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跌落的是粉包?普通弹簧即可

确实 是粉包,谢谢!但是咨询了一下 弹簧钢带,都是平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零件需承受冲机力,但受载不大,普通弹簧钢即可~

谢谢!我买两块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UHMW-PE

总看见您回复,论坛里的大神呀,谢谢支持
我查了一下,我想找一种可以保持弯曲的材料,且具有弹性
但是 您提供的这个材料多为板材

楼主:
引用 网友E:
UHMW-PE

我这个粉料包尺寸和箱子的内尺寸基本相同,所以这个导向必须保持弯曲,以防止箱子提升时,撞到这个导向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看见您回复,论坛里的大神呀,谢谢支持
我查了一下,我想找一种可以保持弯曲的材料,且具有弹性
但是 ...

说到材料形状,这类材料连弯曲道轨、滑雪板都能成型,你这应该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