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在英文的电脑系统怎么修改成中文界面

楼主(2017-09-04):
SolidWorks在英文的电脑系统怎么修改成中文界面
最近有客户反映说,他的电脑是英文系统,那么SolidWorks能不能换成中文的界面。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可以的!
下面我们先看一下怎么在中文系统里面修改成英文界面的:相对在中文界面里面修改成英文界面还是比较简单的。
1、        打开软件找到选项
2、        在系统选项里面修改就好

3、        这就是中文系统改英文软件界面。
那么在英文系统怎么修改成中文操作界面呢(以win7中文系统为例)
1、        打开控制面板——程序——卸载程序,找到SolidWorks程序,右击SolidWorks程序,选择修改

然后点击下一步,等到中文安装包下载安装完成,点击完成。SolidWorks里面的设置就完成了,现在来修改电脑系统。
同样点开控制面板,找到

在格式里面找到英文相对应的中文简体,再点击应用,确定,这样就改完了,你可以发现电脑还是英文系统但SolidWorks软件是中文的操作界面。

网友A:
不熟悉英文的用中文系统用中文版SW很容易理解,
但用英文操作系统的,要么英文不错,要么是外资公司,那为啥还要用中文版的SW?
难道装个英文操作系统是用来装X的么?如果是外资公司,难道公司没有统一的软件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熟悉英文的用中文系统用中文版SW很容易理解,
但用英文操作系统的,要么英文不错,要么是外资公司,那为 ...

话是那么说的,公司配的电脑是英文的,并不代表所有的文件都是英文的吧,可能在与老外交流的时候会用英文,不是所有的工作都是英文吧。所以有公司会把软件弄成中文

网友:
不错哦,良心出品的入门教程

网友:
有良心必出精品

楼主:
南京东岱专业做SolidWorks代理20年,在SolidWorks使用过程中如有问题,可以直接联系我!

网友:
就像装了一次软件,不过改成中文的啦,谢谢~

网友:
SolidWorks在英文的电脑系统修改成中文界面的方法

网友:
功能强大,很实用!给力!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可以随意换语言啦!

网友:
原来是要如此操作!

网友:
功能强大,很实用!给力!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功能强大,很实用!给力!感谢楼主分享!!! 3

网友:
SolidWorks强大的设计软件!!!

网友:
哈,学会了,我去试试去,还是不错的嘛

网友:
来这么处理,以前就认为反正不影响使用,就点击关闭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