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输送方管,尾处如何间隔运输?

楼主(2017-09-04):
       我要实现本来是在皮带上一排排好好运输的方管 在皮带的最后处实现间隔运输  这怎么实现好  要用到什么机构。  谢谢帮忙。

网友:
给个示意图不是很明白

楼主:
等等 我想想如何话

楼主:
上图所示  有没有制作GIF的介绍 我表达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所示  有没有制作GIF的介绍 我表达不是很清楚

用一个简图就可以表达,楼主的意思是否是从这个皮带输送机怎样转到另外的皮带输送机?

楼主:
就是这样的示意图 求解答 我是刚毕业的 在做着项目 实在不懂 帮帮忙 实在感谢 如果能的话 加我QQ 3479636228  我希望能讨论讨论 谢谢谢谢!!

网友A:
分二段来做,左边为直线输送,右段用拨盘

网友B:
尾部增加一个分隔机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二段来做,左边为直线输送,右段用拨盘

这么晚才恢复 不好意思  想问问能画个见图给我吗  本人确实有点笨 理解不了 实在抱歉!

网友(点评):
拨盘建议采用棘轮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部增加一个分隔机构即可

想问问 分隔结构如何实现  能给个简图吗 实在抱歉!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么晚才恢复 不好意思  想问问能画个见图给我吗  本人确实有点笨 理解不了 实在抱歉!

能画个简易图吗 还有用棘轮 如何确定行程的问题 谢谢解答 我开始有点思路的 !

网友C:
网上搜一下吧,木条加工的分料机构,那个皮带机前段有个略高于皮带面的暂存台子,皮带低于台子时停止不动,高于台子送出物料,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搜一下吧,木条加工的分料机构,那个皮带机前段有个略高于皮带面的暂存台子,皮带低于台子时停止不动, ...

谢了兄弟 我去参考一下 实在感谢!

网友:
C:\Users\RZ-GC04\Desktop\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搜一下吧,木条加工的分料机构,那个皮带机前段有个略高于皮带面的暂存台子,皮带低于台子时停止不动, ...

兄弟 我找不到啊 你有没有示意图 或者网址给我看看啊 感谢感谢!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UyNzkxMjUy.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 我找不到啊 你有没有示意图 或者网址给我看看啊 感谢感谢!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UyNzkxMjUy.html

楼主:
谢了兄弟 谢谢指导!

网友C:
四海之内皆兄弟,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海之内皆兄弟,呵呵

兄弟 你看我这见图可以不 有什么大的问题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 你看我这见图可以不 有什么大的问题 谢谢指导!

是这个意思,细节上自己注意,皮带要进到滚筒里一点,防止方管掉到空隙里,另要挡住方管

网友:
上面的都很好。
如果不改变运输方向呢?
我觉得可以通过两个皮带的带速差,来拉开间距。先到的慢,后到的快。
拉开间距之后,在进行挡料、分料,就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