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SW工程图中剖面的A-A

楼主(2017-09-04):
如题,我看很多人出图,根本没有A-A和剖线,不知道SW中如何去掉,有人会吗

网友:
A-A点击右键可以隐藏,剖面线和A可以设置成一个图层,然后在图层设置里,把剖面线和A设置成隐藏!

网友:
凡是出图不用图层的都是异端!

网友:
我去,大神们都说图层呀。。。。我一直没有弄。。。

网友:
可以在剖视图里面设置,不要A就可以了。

网友:
1 右键隐藏
2 加入隐藏图层
3 标准设置为不显示

网友:
点击它后右键隐藏

网友:
我一般是直接使用断开的剖视图,自然没有剖线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
如果是要这样剖的话,原视图全剖就行了啊

网友:
A-A可以直接删除掉或者命名为 空格,剖线可右击隐藏

网友(2017-10-11):
图层?。。。应该用图层

网友(2019-01-07):
9楼最痛快

网友:
剖面视图设置里

网友:
可以隐藏,可以把A换成空格

网友(2019-08-29):
面板里面把剖面号取消就行了

网友:
进来学习了,一直都没注意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