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角钢煨直角弯怎么画线精确

楼主(2017-09-04):
角钢煨直角弯怎么画线精确

网友:
量大制作样本来划线。6 t5 Q) c% l" O5 L5 _

楼主:
是样板吗

网友:
也可以考虑工装+冲床

网友:
上图看看,手工煨的吗?精度高最好有工装定位。

网友:
根据你设备决定,

网友:
线切割加工一个直角,有时思维要有跳跃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