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马达联轴器设计疑问?

楼主(2017-09-04):
我们用的小马达轴是光滑圆柱,原来联轴器是用的一个顶丝进行固定,经常会打滑。有人建议在一个平面打四个孔,用四个顶丝固定,看到网上也有很多九十度顶丝固定的,我实在想不明白,四个螺丝其中一个螺丝出问题,那么整体不就出问题了吗?整体上来打滑的概率不就更高了吗?本人是机械小白,请各位大神解释一下四个顶丝是否有优势。

网友A:
根据美国佬的研究,90度是最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美国佬的研究,90度是最可靠的

那九十度各一个也是最可靠的吗?

网友:
个人愚见: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用磨光机,打磨下马达轴外圆至一小平面;90度螺丝固定,顶至小平面。

网友:
铣个扁伸,顶平面最好了,或者采用开口的轴套,用螺丝紧固抱死

网友:
加个键槽啊,顶丝开在键槽位就行了!有需要联轴器的吗?我们公司专业做联轴器的,当然我只是一个一线操作员

网友:
这种连接最好轴端铣扁,或者加工锥形孔,当然转矩比较大的话还是选择键连接为好

网友B:
铣个键槽做顶丝固定是最好的了,绝对不会出现打滑现象

网友:
铣个平面,对接试试

网友:
用锥头顶丝,不要用平头。

网友:
螺丝打穿,两个零件拧在一起更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个键槽做顶丝固定是最好的了,绝对不会出现打滑现象

很小的马达

网友:
选个卡紧的联轴器,只会超出电机扭矩不会打滑。

网友:
4#的回答很精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九十度各一个也是最可靠的吗?

两个螺钉成90度

网友:
那还是使用对顶的螺栓定位最好

网友(2018-01-13):
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