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7-09-04):
去过很多公司,因为公司不一样,所见导轨的安装方法也不一样,说个奇葩的吧,在深圳一家公司,初到这家公司,正好有一台机器要安装线轨,它床身有近三米长,校正线轨直线度的平尺只两米,他们的负责人说一段一段校,可这校出来的直线度能保证精度吗?大家说说道理

网友A:
两条线轨的话,可以互相校验平行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条线轨的话,可以互相校验平行度

两条线轨的间距很大,表座不够长,必须依靠平尺或者制作一个具来校正

网友B:
手段齐全手法得当的话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段齐全手法得当的话可以做到。

你只有这个平尺,没有其它的检具,你能保证线轨的平行度吗?如果可以,那你是大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只有这个平尺,没有其它的检具,你能保证线轨的平行度吗?如果可以,那你是大神了

我说的是:手段齐全,手法得当的前提下……。你也没从他们负责人口中得知“一段一段较”是如何操作的。

大神啥都不用,眯起眼睛瞄两下就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手段齐全,手法得当的前提下……。你也没从他们负责人口中得知“一段一段较”是如何操作的。
 ...

我正是用他们的方法来校正的,之后怎么检测都达不到要求,而他自己也达不到要求。所以我才会质疑这种方法.OK!

网友C:
关键问题是三米长是一根通长还是两根对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问题是三米长是一根通长还是两根对接。

当然是一根线轨的长度,要把两根三米长的线轨安装到床身上,两根线轨的间距一米多。懂?

网友(点评):
做个长表座^_^

网友D:
也都是大神的思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都是大神的思维

你能用一个两米长的平尺来校验出两根线轨的平行度,你如果没有亲自做过的话你发表认为可以达到精度要求,那你是嘴炮大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正是用他们的方法来校正的,之后怎么检测都达不到要求,而他自己也达不到要求。所以我才会质疑这种方法 ...

如果你不理解也不想问我“手段齐全、手法正确”有什么含义,我是不会多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不理解也不想问我“手段齐全、手法正确”有什么含义,我是不会多嘴的。

是呀,你手段够厉害的,我的问题是只有两米长的平尺,你能够做到的话,我也不想听的,因为那个条件就不可能做到的。

网友E:
我刚开始设备,导轨没有做限位,就是把滑块上面的平板先拧紧,导轨的螺丝松动,然后滑动平板,来回五六次,先把两头预紧,然后从头再一段一段滑动,不能有卡点,全靠手感和听声音,再把螺丝逐个拧紧,用了这么久,也没什么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刚开始设备,导轨没有做限位,就是把滑块上面的平板先拧紧,导轨的螺丝松动,然后滑动平板,来回五六次, ...

你说的这种方法可行,我也做过,而且装配后的平行度也达到要求。我记得当时装配的那个导轨长度有二十米左右。一段一段拼的。

网友:
安装基准精度不够,怎么装都白费

网友:
没有安装过,感觉应该以一个加工基准来打表安装。

网友F:
没有玩过导轨的不要瞎逼逼。平尺比要装的导轨短,确实有点问题。因为分段测量的基准已经变换了。3米长导轨要装到什么精度,才好讨论采用什么量具。平尺分段检也是无奈之举,由此带来的原理误差及一些操作误差,仔细分析下,也是有可能减小的。装过4米长导轨,直线度0.009mm,对应不同的精度,选用不同的量具,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玩过导轨的不要瞎逼逼。平尺比要装的导轨短,确实有点问题。3米长导轨要装到什么精度,才好讨论采用什 ...

这才是行家,说的话都是内行

网友(点评):
分段测量。基准已经变换,如何保证两次基准的一致,不能只记下两米长内测的相对测量值,还要记住重叠区的测量曲线,尽可能保持一致。才能复现第一次测的基准。第三米测量值还必须与第一米对称。这样误差最小。

网友(点评):
分段测量。基准已经变换,如何保证两次基准的一致,不能只记下两米长内测的相对测量值,还要记住重叠区的测量曲线,尽可能保持一致。才能复现第一次测的基准。第三米测量值还必须与第一米对称。这样误差最小。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才是行家,说的话都是内行

分段测量。基准已经变换,如何保证两次基准的一致,不能只记下两米长内测的相对测量值,还要记住重叠区的测量曲线,尽可能保持一致。才能复现第一次测量时的基准。第三米测量值还必须与第一米对称。这样误差最小。不然,表上读数很好,实则,可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前提是平尺是绝对直的,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这还只是其中一种特殊情况。实际更复杂。用初二几何知识,画几个草图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分段测量。基准已经变换,如何保证两次基准的一致,不能只记下两米长内测的相对测量值,还要记住重叠区的 ...

其实这个活很简单,关键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实施,而那个半瓶水的人却有实权约束你,你跟他吵吧,人家一句话把你轰跑,所以呀,我也懒得跟他争,一切按他的意思做就行,不是我没责任心,只是遇到一个外行管内行的人而已,最终损失的还是老板,这不,这个机器做成后加工精度不理想,一直撂在车间。而且我肯定,一直能撂着,谁买谁后悔。

网友:
再跟个贴,问懂行的人,你们所说的平尺测量导轨的那个误差,是指大跨度的两导轨的平面误差,还是相对间距。。现在我做的导轨基本上都是打表。
从来没做过这么大跨度的,不懂,还有问一下是哪种平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