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普车

楼主(2017-09-04):
   普车加工为了提高效率,不择手段,手磨的刀具,吃刀量根据刀头刃长来定,时长会憋死机床,电机冒烟,计件的工资,不快也不行啊

网友:
总不可能是用棒料吧?
楼主是不是可以从尾座方向再拍一张

网友(点评):
拍不了了,都是以前的老照片

网友A:
普车淘汰不了  就算以后不会用来做量产的活  单件 修改 还是可以的  大普车 更是不会被淘汰了  大件  锻件粗车 都要用到的

网友:
车环,用无缝管还慢些啊?

网友B:
学校实习的时候还见过。

网友C:
楼主,是管套棒,防止切下来的圈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车淘汰不了  就算以后不会用来做量产的活  单件 修改 还是可以的  大普车 更是不会被淘汰了  大件  锻件 ...

维修零件的话,普车是最好的选择,小批量零件加工普车比数控车快,所以普车不会被淘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管套棒,防止切下来的圈飞吗

是防止零件飞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校实习的时候还见过。

普车是加工的基础,普车学好了,加工的知识基本上一点就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