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存工位作用?

楼主(2017-09-04):
最近在书上看到说自动化线体内部设置缓存位可起以下作用:
1、设置在易出故障的专机前后,在出现故障时线体任可正常运行;
2、提高某些工艺所需的老化时间;
3、平衡各专机的节拍。
前两个功能都很好理解,但是想问下缓存位是如何起到平衡各专机节拍时间的?

网友A:
举例:A 机速度 45  B速度 40    AB机之间 需要缓存机,累计A机富余的产品,当A机故障,B机可以独立运行时间等于缓存机存储数量除以B机节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举例:A 机速度 45  B速度 40    AB机之间 需要缓存机,累计A机富余的产品,当A机故障,B机可以独立运行时间 ...

正解

网友:
2楼解释很详细了啊

网友:
   正常生产线都需要缓存工位,以前做冶金,连轧的活套装置,现在做人造板故障堆垛机构,系统的容错器

网友:
就是和排队原理差不多啦,两个工位间距离比较远的话,第一个工位完成后,托盘才开始从第二个工位溜过来,时间就哗哗浪费了,这就需要在中间在缓存位。

网友:
2楼解释符合第一条,第三条的意思是:当各专机的节拍是一个有周期的波动时(各机长时间内平均节拍趋于一致),起到缓冲作用,以优化提高整个产线的节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