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水滴的理论知识

楼主(2017-09-04):
使水滴顺着斜面流下,而不垂直落下的最小夹角是多少

网友A:
跟表面粗糙度有关,简单的做做实验更有效

网友(点评):
还和水滴大小有关,由小变大,形成流线。

网友(点评):
凝结速度也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表面粗糙度有关,简单的做做实验更有效

不锈钢的光滑表面

网友B:
和蒸汽在单位时间产生的总量应该也有关系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可以忽略不计,蒸汽产生的水珠时间较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蒸汽在单位时间产生的总量应该也有关系

应该是没有的

网友:
估计在2*12=24度的夹角。

网友:
影响因素应该很多吧,板子的表面,水的张力等,,,,,,
直接试验是最简单直白的了。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估计是30度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没有的

个人直观感觉,有错勿喷{:soso__10485318521791254231_3:}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没有的

测试过吗

网友:
做个可调的小机构试验呗!

网友D:
如果有静电的话,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结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没有的

有关

网友E:
楼主准备做防水檐?估计需要做实验。和表面粗糙度有关。

网友:
这个咋算啊 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准备做防水檐?估计需要做实验。和表面粗糙度有关。

是准备做,就是不锈钢,表面很光滑吧可能有1.6了

网友:
这个做实验解决吧

网友F:
跟你的水量有关系,要是蒸汽量大上面凝结水多的话表面会受影响

网友:
表面粗糙度在1.6的话,我想会在单面5°-1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跟你的水量有关系,要是蒸汽量大上面凝结水多的话表面会受影响

蒸汽一直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过吗

还没有,哈哈还在理论计算中,实验做了告诉大家

网友:
表层涂亲水性材料

网友:
表面张力怎么算一般都是测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静电的话,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结果呢?

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