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无杆气缸如何处理故障

楼主(2017-09-05):
无杆气缸如何处理故障啊,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一下 ,我朋友在斯麦特气缸厂上班也对这个问题不清楚。

网友:
什么故障都不说?

网友:
呵呵,你就问有故障如何处理,什么故障也不说,那我只能告诉你换新的就好了。

网友:
你这个没头没脑的话,没什么有用的信息

问题要描述清楚(比如气缸总会卡死),使用环境及周边的信息(比如气缸怎么安装的,是否有负载,负载有多大)
最好都说明一下。

这样大家才能帮到你!

网友:
问题表达不清还发贴

网友:
什么问题,无非就是滑块不动了,或者动得不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