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和轴套的焊接

楼主(2017-09-05):
轴上焊接一个轴套,采用什么焊法,设计轴套和轴有什么要求

网友A:
两种材质是什么?焊接强度要求高不高?这些都得说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材质是什么?焊接强度要求高不高?这些都得说下吧!

45号钢,强度要求差不多 200Nm的扭矩,采用什么焊,开什么坡口,求指导

网友:
我最近看到滚筒制作工艺里面用到摩擦焊,两个零件告诉旋转压入,焊接强度很高。你这两个零件不晓得是不是紧配合。

网友B:
感觉奇怪了,两个一样的材质,为什么要焊个套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奇怪了,两个一样的材质,为什么要焊个套上去?

本来是要安装上的,不是圆柱形的套,一个中空的圆台,为了方便安装,直接焊接

网友:
孔轴配合。圆周钻孔,用塞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