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座磨损了怎么修?

楼主(2017-09-05):
        轴承座(室)使用一段时间后,由于复合机械力以及机械振动的作用,有时会产生磨损,也就是常说的轴承跑外圈,这时就要及时进行修复,否则就会影响设备的运行与工作。而选择什么样的修复方法就值得大家去考虑,当然作为企业首选的方法肯定是以省时省力省费用为标准了。

网友A:
同问,怎么修。话说小轴承座用很久才会坏吧,直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怎么修。话说小轴承座用很久才会坏吧,直接换。

轴承座(室)磨损的传统修复方法:
目前国内修复轴承座(室)磨损常见的方法为镶轴套、打麻点、堆焊、电刷镀、热喷涂、激光熔覆等,这些修复工艺的出现在推动技术工艺改进与发展的同时,又因复杂的工艺条件和现场环境而受到限制,尤其是在面对一些突发紧急、设备庞大、拆卸复杂等的设备问题,这些工艺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镶轴套、打麻点的方式是非常陈旧的轴类修复方法,修复效果差,目前已经很少采用。现就其它集中修复方法进行简要分析:
1、堆焊(补焊)工艺
堆焊是在工件的表面或边缘进行熔敷一层耐磨、耐蚀、耐热等性能金属层的焊接工艺。不同的工件和堆焊焊条要采用不同的堆焊工艺,才能获得满意的堆焊效果。堆焊中最常碰到的问题是开裂。一般堆焊(补焊)后需要热处理,并机加工。补焊最大的缺点是热应力集中,热影响区大,容易造成轴的变形。
2、热喷涂工艺
热喷涂是将熔融状态的喷涂材料,通过高速气流使其雾化喷射在零件表面上,形成喷涂层的一种金属表面加工方法。热喷涂需要专业的喷涂工具,热喷涂的主要缺点在于喷涂层与基材技术之间结合强度不够,喷涂层有气孔等缺陷,不易机加工等。
3、电刷镀工艺
电刷镀是用电解方法在工件表面获取镀层的过程。其优点就是可以实现在线修复,其缺点非常明显。电刷镀工艺其刷镀涂层受到磨损量的限制,一般电刷镀涂层刷镀厚度小于0.2mm。当磨损量大于0.2mm时,其刷镀效率将成倍下降,且刷镀层过厚时,使用过程中刷镀层容易脱落,使用寿命短。
4、激光熔覆工艺
激光熔覆亦称激光包覆或激光熔敷,是一种新的表面改性技术。它通过在基材表面添加熔覆材料,并利用高能密度的激光束使之与基材表面薄层一起熔凝的方法,在基层表面形成与其为冶金结合的添料熔覆层。激光熔覆的优点是基材的加热不受金属基体的影响,熔敷金属冷却速度快。其缺点是工期较长,价格昂贵;熔覆层仍属于电熔池结合,有较大内应力,易变形,存在产生裂纹的可能性。

网友(点评):
碰上专业维修了^_^

网友B:
这种轴座,铸铁的,没修复价值

网友:
价值不高直接换,价值高就可以刷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轴座,铸铁的,没修复价值

有的轴承座是非常大的,是与整个机器一体的,如水泥企业的莱歇立磨摇臂肩轴轴承座,无法更换

网友:
我们一般是采取堆焊的办法。

楼主:
我们索雷工业修复轴承座磨损有一个好的方法,修复步骤如下:
1.         拆卸待修复部件及其它关联部件,确保有足够的施工空间;
2.         拆卸轴承露出待修复轴承室表面,检查磨损尺寸确定材料用量;
3.         用乙炔火焰烤出渗入轴承室表面的油脂,直到无火星四射为止,烘烤过程中控制金属温度90℃以下,可分多次烘烤;(防止零部件变形并提高材料的粘接性能)
4.        根据轴承室表面情况用电动工具将磨损部位表面进行打磨处理,主要目的是去除杂质及氧化层,用无水乙醇清洗干净;(未磨损的基准面不要打磨)
5.        用丙酮或无水乙醇将待修复部位和相对应的零件清洗干净,确保表面干净、干燥;
6.        轴承外圈涂抹SD7000脱模剂,要均匀的涂抹两边确保没有死角, 自然晾干或风干;
7.        严格按照体积比2:1比例适量调和SD7101H修复材料,直到无色差, 调和速度要快;
8.        涂抹高分子材料。将调和好的材料涂抹于待修复部位,并用油灰刀或手指反复挤压,以确保材料填实并充分粘结。涂抹厚度要略高于标准尺寸,然后用平板尺或刮尺依托轴承室基准面按一个方向将多余材料刮掉。如上图所示。
9.        固化。自然固化(环境温度24℃时6小时)或碘钨灯加热固化(吊灯高度60cm,1小时)。
10.         表面打磨。用80目砂纸对表面进行打磨,主要目的是去除高点,并粗化修复后的材料表面。
11.         再次调和适量材料,在第一遍材料的基础上薄薄涂抹20丝左右厚度的材料(轴承室两边可以预留3-5mm不涂),在晾干的轴承外圈脱模剂基础上也薄薄涂抹20丝左右厚度的材料(轴承两边可以预留3-5mm不涂)后直接进行轴承的装配;
12.         装配速度要快(环境温度24℃时,20-30分钟装配到位)到位后将挤出的修复材料用刮板去除,(避免材料掉入轴承滚道),在材料固化之前最好不要移动零部件;
13.         进行足够时间的固化,材料完全固化条件为:24小时/24℃,温度每提升11℃,固化时间缩短一半,但提升温度不得超出100℃。(以上所指温度为材料自身温度,并非环境温度)。如果达到最佳性能建议60-80℃环境下后固化至少2-4小时。可以通过碘钨灯或热风机加热缩短固化时间,注意不可用明火直接接触材料,不要让材料温度与基材温度相差太大,避免骤升骤降。

网友C:
直接请楼上专业维修的师傅,给你们指点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请楼上专业维修的师傅,给你们指点一下吧

以下是修复案例:立磨摇臂轴承室磨损现场修复,轴承型号24168ca/w33,磨损约0.3~0.8mm不等。根据设备磨损情况,以未磨损为基准,采用基准刮研法两遍修复。

楼主:
这种修复方法快速简便,节省时间,节约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常来看看,一起研究好的修复方法

楼主(2017-10-12):
索雷技术维修轴承座、轴承室磨损简单又方便,费用省,现场可以快速修复

网友:
小的换,大的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谢谢分享

不客气,多多交流

楼主(2017-11-22):
转眼就到年末了,坛友们注意防寒

楼主:
多多做技术方面的交流,互相进步

网友(2018-03-03):
引用 楼主:
轴承座(室)磨损的传统修复方法: 目前国内修复轴承座(室)磨损常见的方法为镶轴套、打麻点、堆焊、电 ...

支持

网友(2019-08-21):
轴承座磨损修复的技术有很多,比如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补焊技术、电刷镀技术等等都可以。

网友(2019-11-28):
修补轴承,可以找我

网友:
这方面的技术确实很多,什么环境下选什么技术很重要,共同学习了

网友(2020-01-08):
大的轴承座通常多长时间要修一次

网友(2020-05-27):
条件合适的情况,可以把轴承座轴承孔加大,更改其他型号的轴承代替使用

网友:
激光熔覆路过

网友(2020-07-16):
一般都是瓦磨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