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表面喷塑质量问题

楼主(2017-09-05):
公司是做医疗产品的,产品表面要求比较高,但厂家做回来的产品基本达不到要求。
1、产品框架主要是Q235方管焊接而成,酸洗后喷塑处理,每次跟厂家说喷塑不好,都说我们产品上没有相应的酸洗出水口,导致每次喷塑后都不合格;请问各位大神酸洗见上面一定要有酸洗出水口吗?
2、我观察其他厂家的框架上面没有相应的孔,但喷出来的效果比我们的好很多。

网友A:
要么出水口很隐蔽没有发现,要么焊接的密封很好没有酸液进去(不太可能啊),还有一种表面打磨根本没有酸洗

网友:
如果焊接没密封好,酸洗后在框架内的酸肯定会慢慢的慢慢的流出来,局部喷塑不合格,这样就是你所说的情况。
改善:一  检查焊接是否密封。
        二  请喷塑厂产品拿出清洗池时,多晾会(这得看你们关系了)。
        三  不影响外观情况下,开个出水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出水口很隐蔽没有发现,要么焊接的密封很好没有酸液进去(不太可能啊),还有一种表面打磨根本没有酸洗

我仔细看了是没有出水口的。焊接也不是完全密封。那只能是你说的表面没酸洗了,表面不酸洗的话一般就是喷砂或喷丸处理,这样会增加一点成本,而且喷砂工艺对产品内表面是处理不了的,那是否就说明他的材质本身就比较好,比如说冷轧管与热轧管是否有很大差别?

网友:
方管焊接的很好办啊,不要焊接端盖,直接拿去处理;组装的时候盖上塑料端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仔细看了是没有出水口的。焊接也不是完全密封。那只能是你说的表面没酸洗了,表面不酸洗的话一般就是喷 ...

没发现出水口也许是出水口自然留出的比如方管不满焊只焊两个边,另两个边补焊,酸洗后打上腻子,你也看不出来

网友:
没图不好说。一般是要有出水孔的。

网友:
打回去两件就能好了^_^。

网友B:
我们产品磷化都需要打磷化出水孔,防止从焊缝进入管内的磷化液的残留。酸洗工艺也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产品磷化都需要打磷化出水孔,防止磷化液从焊缝进入管内。酸洗工艺也应该差不多吧。

确实,出水口一定是需要的 ,不一定是单独打孔,其实也有很多是利用产品特征采用特殊的挂法不让液体残留

从楼主的描述来看,应该是在表面处理的概念上面理解还是有一些偏差

找个好点的工厂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如果这一家企业达不到你们要求的话,可以找能达到要求的公司,现在没有多少活的企业有的是

网友:
没有酸洗孔的话,里面的酸出不来,会腐蚀内表面的

网友:
外协厂家解决不了的问题扣两回钱就好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发言,感觉还是先把出水孔做上去先,不然每次厂家都把问题归结到出水孔上面。换供应商基本不可能,做医疗的产量都不大,能找到愿意做的供应商已经不容易了。

楼主:
传几张喷塑后的图片大家看看,基本没有合格的。个人感觉酸洗与很多因素有关:酸洗液浓度,酸洗时间,酸洗后是否水洗,水洗后的晾晒时间,工艺出水孔也可能有很大的关系,后续观察再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几张喷塑后的图片大家看看,基本没有合格的。个人感觉酸洗与很多因素有关:酸洗液浓度,酸洗时间,酸洗后 ...

这种厂,直接DQ掉算了

感觉喷涂的时候水都没有烘干

这种框架,直接喷砂立刻喷涂都是可以的,或者咨询下厂家,能不能搞到磷化底漆,试试看

哎,这种作坊早点关门吧

网友(2017-10-19):
引用 网友C:
确实,出水口一定是需要的 ,不一定是单独打孔,其实也有很多是利用产品特征采用特殊的挂法不让液体残留
 ...

感谢您加我好友 不是我不通过 而是权限不够不让我通过 能加下微信吗 15922110502

网友(2018-09-06):
液体残留是绝对不允许的,悬挂尽量保障水的残留少,烘干炉也是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