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吸A4纸的真空吸盘,需要多大的真空发生器

楼主(2017-09-05):
做了个吸A4纸的真空吸盘,请教一下 需要多大的真空发生器

网友A:
问下你用什么吸盘呢?我也有个案子是吸纸,用普通的吸嘴不行

网友(点评):
1. PIAB B5、B8、B10单层波纹吸盘;2. PIAB F26、F33抓条吸盘。需要考虑分张。

网友(点评):
您用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你用什么吸盘呢?我也有个案子是吸纸,用普通的吸嘴不行

用铝板自己做的

网友(点评):
铝板开真空孔,吸纸?稳定性可以吗

网友(点评):
铝板开真空孔,吸纸?稳定性可以吗

网友:
那加工挺难把?

网友B:
你确定这样做不会一次吸两张或者更多,建议参考一下印刷行业专用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这样做不会一次吸两张或者更多,建议参考一下印刷行业专用设备

每次就出来一张纸

网友(点评):
每次就一张纸这么厉害,看你的结构应该会存在吸起几张的情况,可以再具体点看看楼主的机器吗

网友:
纸半透气的,用一个大流量点的真空发生器,可以快速提供真空流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就出来一张纸

还好,要是从一摞上取就麻烦了

网友:
楼主能否分享下结构,我也有类似吸纸的项目,谢谢!

网友:
需要那么大的框架?流量小了带不起来,流量大了纸不会吸皱?
PIAB普通吸盘配基本功能的发生器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