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物体重力求支撑其弹簧线径大小

楼主(2017-09-05):
新人求问,已知物体重力求支撑其的弹簧线径大小,怎么求,求各位大大支援

网友A:
在米思米样本里面找到弹簧,直接选择你要的力好了啊。你这个不仅和线径有关系,还可压缩量有联系撒!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B:
找机械设计手册,按压缩弹簧设计弹簧就可以了。

网友:
百度:弹簧计算器

网友:
弹簧拉力与线径 材质  圈数相关的

网友:
最好看看设计手册,按照步骤来,至少知道个缘由。

网友C:
这个问题刚好下午我温故了下知识,首先需要知道弹簧的刚度是多少牛每毫米,刚度乘于压缩量就是你需要知道的弹力

网友D:
一般考虑弹簧的安装空间,选择弹簧外径,根据弹簧弹力(大于等于重物重力)及压缩行程,确认弹簧弹性模量,选择对应的线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考虑弹簧的安装空间,选择弹簧外径,根据弹簧弹力(大于等于重物重力)及压缩行程,确认弹簧弹性模量,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米思米样本里面找到弹簧,直接选择你要的力好了啊。你这个不仅和线径有关系,还可压缩量有联系撒!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机械设计手册,按压缩弹簧设计弹簧就可以了。

OK,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刚好下午我温故了下知识,首先需要知道弹簧的刚度是多少牛每毫米,刚度乘于压缩量就是你需要知道的 ...

嗯,谢谢了

网友:
你要明确物体重量,选择合适的弹簧刚度及变形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