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工厂不能攻丝吗?

楼主(2017-09-05):
       给我们外协额钣金厂家,给我们反馈说没法在钣金件上面攻丝,说是钣金厂家没有攻丝这道工序,而且钣金太薄,谁也攻不上丝,2mm的板材最多攻丝攻一道半,也没什么用。现在问题来了:钣金厂家真的没有攻丝的吗?要是真的没有的话,我们就修改图纸,攻丝回到我们厂里面自己做;第二个问题是板材上面攻丝真的没有用吗?我原来的时候一般都是在钣金件上直接攻丝的,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网友:
2mm的板子直接攻丝确实不好,有效的螺牙太少
一般可以抽芽后攻丝,或者铆接螺纹五金件(比如PEM产品http://www.pemnet.com/fastening-products/pem-self-clinching-fasteners-new/)

网友(点评):
所以你的提出要求怎么做。

网友:
忽悠你哦

网友:
有的厂家确实不做这个

网友A:
不重要或不承大力的螺栓是可以攻丝的。难道你没拆卸过电脑吗?

网友:
正解:抽芽,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重要或不承大力的螺栓是可以攻丝的。难道你没拆卸过电脑吗?

不是我不想攻丝,是外协厂家不给攻丝

网友:
有的小钣金厂不好攻,设备问题  主要是下料 折弯 焊接这块

网友B:
板薄强度低,工人一不小心牙没了,材料废了,本来能挣到钣金的钱,一下啥都看不到了,挣这攻丝的费用不划算。

网友:
翻边,攻丝

网友:
不能背面焊颗螺母吗

网友:
钣金上攻丝确实牙太少了,作用不大,做不好就废了,所以钣金厂不愿意做这个

网友:
背面焊螺丝或者翻边再攻丝可以吧,不过2mm攻丝感觉容易破

网友:
其实还是这个攻丝你愿意出多少钱?1元一个丝愿意吗?估计你嫌贵,但这个价钱钣金厂也觉得亏。抽芽攻丝还是不错的选择,不过多了工序,还需要相应模具。钣金上如果需要螺纹,首选压铆拉铆,次选抽芽攻丝、最后选焊接螺母。如果就是要在2MM以下的板上攻丝,建议直接选用三角牙自攻螺丝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重要或不承大力的螺栓是可以攻丝的。难道你没拆卸过电脑吗?

电脑机箱的基本都是抽芽攻丝,板材太薄了。

网友:
说个小技巧,有的客户非要攻丝,M5以下的我们都是直接拿个三角牙自攻螺丝拧上再拧下来,用丝锥太容易断和废件了。

网友:
抽芽(翻边)后再攻丝,或者焊母,铆母都可以

网友:
在广东不能攻丝的钣金厂是活不下去的,不过2mm的钣金只能攻m4以下的牙,而且这牙孔不能受过大的螺丝拉力。

网友:
只知道确实有只做钣金板的厂家,我们这边就是买钣金做零件时自己攻丝打孔

网友:
2mm的鈑金可以攻牙,但是要看螺牙的作用。
2mm的鈑金,如果只是說一塊小蓋板之類的鈑金在上面,最多只能開M5
                    如果鎖固一些有外力作用的元件/鈑金,最好開M4。
                    一般情況是焊接M6點焊螺母,少開M5、M4

网友:
钣金把孔做小,再冲压翻边,是可以攻丝的,这类产品我们接触太多了

网友:
钣金薄的话有效的牙数太少 想上螺栓的话要么就垫板要不就电焊个螺母

网友:
  M几的螺纹。直接攻丝强度是否够。冲床有模具压的向下凹一些然后攻丝,如果后面凸出来不影响 可以用拉铆螺母 压铆螺母 焊接螺母都可以。

网友:
不太重要的1.0的板都没问题,需要先冲包,再攻丝。

网友(2017-10-10):
引用 网友B:
板薄强度低,工人一不小心牙没了,材料废了,本来能挣到钣金的钱,一下啥都看不到了,挣这攻丝的费用不划算 ...

攻丝能把牙攻没?还真没见过,除非紧螺丝才会。

网友(点评):
攻丝烂牙了对于菜鸟来说很正常的事,一看你没在一线干过

网友:
攻丝至少3mm后的板子 3mm以下直接压铆 或背螺母

网友C:
忽悠你的,翻遍攻丝,多常见的工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忽悠你的,翻遍攻丝,多常见的工艺

也不能说厂家忽悠,我估计楼主的设计有问题,他根本没有设计抽芽,直接在薄板上攻丝,钣金厂当然不愿意攻,废品率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不能说厂家忽悠,我估计楼主的设计有问题,他根本没有设计抽芽,直接在薄板上攻丝,钣金厂当然不愿意攻 ...

嗯,图纸应该要体现出来,如果只用板厚的话,即使厂家攻牙了,也没强度

网友:
可以用压铆,攻丝的话有风险

网友(2017-11-29):
要看板厚和底孔的大小

网友:
2mm的板攻丝呆不住 螺钉啊,不如换成压铆螺钉或者螺母 亦或者储能焊钉。攻丝是有的,但是一般是比较厚的板子

网友(2018-04-03):
2毫米板子确实很少攻丝,要么压铆,要么焊接螺母

网友:
焊接螺母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吗